想接个活,做个播放机,提提建议啊

楼主(2007-10-30):
想选一块嵌入式主板,台机主板太大了,要求是:

1、装XP或者XPE系统,从而可以打开word,ppt文档
2、主板有AV端子,有S端子,VGA接口,最好有DVI接口呵呵
3、有红外接口,接遥控器

有点类似HTPC,主要问题是这种主板哪里有?价位多少?
另外主板带的电视接口用的时候电视会不会闪?

谢谢大家!

网友A:
找mini主板的或PC104

这算哪门子的开发啊...

楼主:
嘿嘿,有需要的

多谢多谢
再问一下哈,AV端子,有S端子接电视的话会不会闪?

网友B:
就是一装机的

比电脑城装机工技术含量还是高点
哈哈

楼主:
装机的怎么了?

冬瓜话里有话啊

网友A:
呵呵,LZ太敏感了

装机的也有很多种啊,就好比民工有很多种一样

不过你是高级点的“装机的”,俺们大家都是高级点的“民工”罢了

自己按我2楼说的去找吧...

网友C:
台机主板有很小的

最小的只有32K纸那么大。

网友B:
找VIA的板子吧

比一本32K的书都小
接口齐全

楼主:
呵呵

其实我比装机的好不哪儿去
多谢楼上诸位
版主们的觉悟就是高

网友D:
搞不懂3楼

呵呵!不能理解3楼的意思!  (再问一下哈,AV端子,有S端子接电视的话会不会闪?)   现在的电视机,都支持AV端子和S端子啊!你是AV输出,你接电视就用AV线,是S端子你就用S端子线啊!

网友E:
.

CVBS, S-Video 图像闪不闪要看TV encoder的性能。
一般来说S-video 的特性会好一些。

网友C:
不是很闪烁

昨天刚试了下。
S输出转AV,接电视AV输入。不是很闪烁。感觉和一般电视机一样。
显卡属性里面只有50Hz和60Hz两个输出频率从可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