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各位DX:音响发出“呜呜”的声音是什么原因?

楼主(2007-11-07):
我以前用完电脑会把电源插座的电源也关了,但昨天晚上忘关了,结果半夜起床的时候听见“呜呜”的响声,仔细一听发觉是音响(音响电源和电脑电源从一个插座接出来的)发出的。关掉插座电源,“呜呜”声就消失了,请问各位,这是什么原因呀?

网友A:
可能是变压器

网友B:
嗯,可能是交流声

不过交流声一般听着是“嗡嗡”声,或“嗯嗯”声:-)

不知LZ说的“呜呜”声频率大致多少啊?

也有种可能是自激时的声音,但没接话筒的话很难产生的

楼主:
谢谢回答。

至于是“呜呜”声还是“嗡嗡”声,我边听边想两种声音,感觉都差不多?频率我听不出来,感觉一直在叫。

网友C:
音箱变压器在夜深人静时发出的可听到的声音

楼主:
引用 网友C:
数字广电 ←返回版面

5楼: 音箱变压器在夜深人静时发出的可听到的声音

请问 尤新亮 一般 都有这种现象?

网友D:
再高级的功放都有这种现象

只是程度不同而已,要么电路做成 无信号时通过开关电路来静音。

网友E:
有几个可能的原因:

1. 电脑关闭了,导致音频输出端悬空,从而音箱的音频输入端悬空,这样阻抗很高,很容易引入50Hz的工频干扰.
   这个跟音频信号线的地线没接好时原理有点类似,工作时插拔音频插头时经常会产生很大低频声音. 其实现在
   常用的音频插头设计有点不合理,不管是Φ3.5的耳机插头还是莲花插头(有些莲花插头例外),都是信号热端先
   接通,然后再是地线接通,这很容易产生低频大信号输入,主要是因为两个系统地电平不一致. 哎,扯远了...

2. 音箱本身设计不好,50Hz电流声较大. 这个主要跟布局布线,电源滤波,接地是否合理等有关. 高档的音箱这些
   声音会很小,要耳朵贴近扬声器才能听到,甚至很难听到。

3. 变压器本身振动,但这个声音不是从扬声器发出的.

楼主:
谢谢各位回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