车载机顶盒

楼主(2007-11-07):
哪位大侠可以解释一下为什么车载机顶盒是用双高频头,两个高频头分别接什么天线,天线有什么特别之处吗?为什么不作成单高频头?双高频头如果是为了增强接受效果的话是通过什么方法增强接受效果的?小弟谢谢先!

网友A:
不能一概而论,没见过不好说

网友B:
不是吧

不是双高频头吧
一个是RF输入  一个是环路输出吧

网友C:
RE关于车载机顶盒

一般的车栽机顶盒只有一个高频头,如果是两个,我想应该是数字无线(DMB-T)或(DVB-T)和模拟无线。我也没见过双高频头的车载机顶盒,只是猜测

网友D:
普通高频头在60公里以上车速时就有马赛克,

当然,也有些型号的速度可以再高点。车载的至少要做到时速120KM/H 时没有马赛克,这个时候就需要双TUNER来做!怎么处理就是软件的事。DbiCOM就有做这些东东!

网友E:
diversity

车载系统用双tuner甚至4tuner是为了实现分集接收(diversity)以克服高速移动过程中的多普勒效应,多径等。

网友F(2007-12-21):
哈哈

7楼那么专业哦.

网友G(2009-08-22):
有的,日本的数字电视移动方案就用多个demodulator不是多TUNER,是为了解决移动接收效果不好的问题。
国内的一般是单tuner,所以移动接收最多是16QAM,而且以标清居多。

网友H(2010-04-27):
顶一下7楼!

网友I(2010-09-02):
用双高频头主要是现实画中画效果吧

网友J(2010-10-07):
应该是一个输入一个环路输出吧,一个数字,一个模拟

网友K(2011-04-07):
有待研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