台式机怎样挂多台显示器?

楼主(2007-11-09):
我想在一台台式机上同时点亮两台或三台显示器,显示不同的窗口。怎么弄?

网友A:
现在一般的显卡都支持双头显示,插好线重启就能自动设置

要超过2台的话就要专业显卡了

网友B:
加显卡或用多头显卡

实际上现在的显示芯片很多都支持2台显示器,但是插头就接了一个出来。

网友C:
二手市场 / ebay 找一找 Matrox Parhelia

楼主:
我的主板是集成显卡

加一块普通的显卡上去,集成的就没显示了

网友D:
这是显示屏幕的扩展

普通的显卡加上去,集成的就不用了。
是用普通显卡上的两个输出。这两个输出可以设置为复制或者扩展。
设置为扩展时可以在不同方向扩展。

网友E:
双路双头的就行了,我这里有一块Matrox的闲置双头显卡,

几十块处理给你吧,
两显示器爽,左边sch, 右边PCB, 或者左边21icbbs 右边keil c
再或者左边PDF DATASHEET, 右边sch

楼主:
这么好的东东,太便宜我了吧!

呵呵,edanzg有没有淘宝账号?

网友E:
当然有,常在江湖中行走,淘宝账号肯定是要有的,

不过我还没用它卖过东西,一般是做买家。

但那卡也是几十块买来的,显存好像只有16M,是一款专业的平面绘图卡,可分割桌面。 要么?

楼主:
10楼的好笑哦

自已不懂的,就不要乱出主意。你说的那个叫“VGA分配器”,不是我想要的东东。

edanzg:要的要的,等我消息

网友F:
不好意思看清楚

楼主不好意没看清楚!
我以为你是要显示同一窗口的!!!

网友G:
~~~~~~~~~~~~~

我们现在就一台主机,两个显示器呀.

网友H:
要显卡支持的哦

网友I:
用我们的"网络电视伴侣"

我们开发的"网络电视伴侣"产品,跟电脑接一根网线,就能以"不同用户,不同界面"在几个不同的显示终端显示出来,包括在电视显示也能. PC不做任何硬件更改,普通XP即可. 详情: www.21iptv.net

网友A:
LS乱作广告,LZ是要在一台电脑上显示

之前说过了:
随便找个支持双头显示的显卡就可以了

网友J:
多转几块显卡就行了

要pci接口的,要不也没位置插
推荐g450双头的,淘宝上也就卖几十

再装个betwin,两个人就能同时用一台电脑了

网友K(2009-08-22):
外界多路VGA分配器即可。

网友L(2010-01-20):
拼接控制器   推广一下  multiviewers系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