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输入CMOS与非门电路

楼主(2007-11-16):
两端输入的与非门,当输入为A=1,B=0,则输出为1,我想问一下,两个NMOS管之间的电位为多少?

网友A:
你要多精确?

我认为比VDD低0.2V左右,这与制程,工艺有关,自己仿真一下

网友B:
我实验过

我实验过,CD4011四二输入与非门,输入为0、1时,输出为4.97V。我接的VDD为5V。当Vdd为15V时,输出为10.08V.所以它的输出高电平是跟它的制作工艺和电源电压有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