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XD们音频里面的两个单词

楼主(2007-11-17):
Track和Album各对应什么意思?

俺给一个IPOD发送Track和Album对应的控制命令时,例如next track和next album命令,IPOD的反应结果居然是一样的,不得其解,兄弟们谁知道他们详细的关系?

网友A:
Track是轨迹的意思,例如在CD机里面,通常每首歌就是一个Trac

Album在音频中我还没遇到。

网友B:
音轨和唱片辑的意思吗?

楼主:
我查到的解释为:

album:歌曲选
track:音轨

感觉next track翻译为下一曲还是比较合理的,但next album也被翻译成下一曲就很牵强了。

不知道APPLE为什么会搞成这样?

还是我没完全搞明白意思?

音频的行家们来看看,帮忙给个合理的解释……

网友C:
track是一首歌。
album是一组歌。
但由于没有编组,所以每首歌都单独占一组。

网友D:
晕,album就是专辑的意思啊,

楼主:
俺分组了,一共有5个组,也就是5个专辑

网友E:
Album就是专辑

如果你的歌曲都是从网上down的,很可能都属于不同的专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