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mp3的音阶的动态显示软件和硬件是如何实现的?

楼主(2007-11-19):
请教:mp3的音阶的动态显示软件和硬件是如何实现的?
哪位高人能不能详细讲解一下原理,对这个,我一直搞不明白。

网友A:
可以用FFT做频谱分析

网友B:
MP3数据的话没必要再作FFT分析

因为MP数据就是FFT分析之后的频率分量,然后再用心理声学模型计算出的掩蔽阈值 掩蔽掉人耳感觉不出的频带,最后再量化压缩编码

因此在播放的中间环节就能从数据中获得各个频率的分量,此时截取频带数据作频谱显示最好

很明显,这都是软件上的复杂运算,而不是光由硬件电路完成的,
否则硬件就相当复杂了

下图是一个动态频谱显示仪的硬件电路,如果换成DSP用软件方式来作的话,那硬件电路会简单很多很多倍的哦

网友C:
呵呵,上面的一排排"好恐怖"

好象没那么复杂吧?!

我在PC上配合 Windows Media Player + USB单片机+ LED 点阵条.

就可以实现了.

网友B:
所以说软件方法才简单啊

楼主:
谢谢大家

谢谢大家,那如果用硬件电路检测音频输出,然后送到单片机,那用软件如何在液晶屏上显示,硬件电路又是什么样的呢 。

网友D:
看应用场合了

在要求不是很高的情况下,可以把音频信号放大以后用带通滤波器获取强度来模拟频谱

网友A:
如果用软件处理的话,硬件电路没啥好设计的了

前端无非就是信号调理,ADC,后面无非就是LED/LCD驱动。软件部分可以使用FFT。

网友E:
常见的 Audio DSP 应该都支持, 除非 MIPS 不够用...

网友F:
哇,这东西大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