短距视频传输选择传输线

楼主(2007-11-21):
(无正文)

网友A:
还是同轴吧

呵呵
1米也不是个小距离了

楼主:
我先用双绞屏蔽电缆线做一下实验

弱问:怎么能有效分辨视频质量呢?

网友B:
找个75欧的同轴屏蔽线很容易呀

楼主:
原因是有多路视频还有电源线

最好是一个总接口来完成,如果分成几根同轴线的话,线数就很多了

网友C:
去找显示器用的电缆

除非是你不要图像效果乱接,否则双绞线传输必须用通过电路变换成平衡,接收端再变换回来,短距离下电路的成本比你的电缆成本高得多。

要“多路视频还有电源线”去找显示器用的RGB电缆即可,还要更多的话就只能定制了

楼主:
谢谢大家

再问一下,显示器用的D-sub视频线每根线最大能通过多少电流左右?

网友D(2009-08-22):
用同轴电缆,播放视频测试信号(水平、垂直分辨率,色度等),选用600线监视器检查即可。

网友E(2009-11-18):
双绞线、平行线、同轴线都是可以的。
当然电路不同。

网友F:
一米,用有线电视线就可以吧。

又在挖坟~~~

网友G:
直接用75R的视频线就可以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