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如何像图中这样把音乐的频谱分得这么精确呢?

楼主(2007-11-21):
(无正文)

网友A:
搞个便宜点的DSP做FFT分析即可

这样就不需要一大堆滤波器和硬件电路了,
分辨率也可以做的很高,总体成本低多了,还可以玩玩特效,来点动态图片和效果

网友B:
同意小徐同学的说法

哈哈

网友C:
哈哈~~~~也许搞个ARM处理器就忙得过来了~~~~

网友B:
还有人用单片机FFT了

嘿嘿

网友A:
单片机太勉强了吧?

网友D:
用TDA7419直接可以得到7段频谱

楼主:
用DSP,只是显示音乐频谱,电路上可能比较简单。
但要玩特效,动态图片等等,LED的驱动电路也会比较复杂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