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没有做过Video Streaming的?

楼主(2007-11-26):
就是在一端输入video信号, 在另一端通过WI-FI接收并播放.
一般采用什么协议来传输的?

网友A:
一般是先压缩再调制

1。压缩,可选MPEG2,MPEG4,H.264等
2。调制,802.x应该也是用的OFDM调制吧。这块需要视接收端的情况决定。

楼主:
系统跑uClinux

系统是ARM7+DSP,跑uClinux, 想将FFMPEG port到uClinux来,有人做成过吗?

网友B:
LS,我做过,并且已经做成了,用的是Arm7+DSP

不过只要一个TI的Davinci就够了,集成Arm和DSP,跑Linux,不过要用一个Nand和两个DDR外设

网友C:
  ti等用dsp实现的东西,比较麻烦。算法姑且不说,成本也偏高。我过去一直用dsp做mpeg4算法,觉得很累。

  推荐像海思的那种ic,坐起来简单,稳定。但是海思的东西效果不好,成本也高。

  我这里有一个单芯片方案,mpeg4算法,linux系统。效果和海思的差不多,但是成本便宜7个美元左右。基本符合楼主的要求。网络部分可以通过有线或wifi连接。

  整个系统可以量产

楼主:
4楼你好

你的是跑uclinux的吗,用了FFMPEG吗?

网友:
paullee,成本便宜7个美元左右?比3510

有这么好的东东?介绍一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