那个朋友搞过音视频切换方面的,给点提示?

楼主(2007-11-30):
 那个朋友搞过音视频切换方面的,给点提示?

音视频切换方面 用什么芯片的呢?
还有音视频分配,音视频放大?
如果用单片机控制效果怎样?
有参考线路吗?

网友A:
高频模拟开关可以切换

用单片机控制可以的
音频视频分配有专用的分配器

网友B:
目前大家都用4052/4053

以前好像有专门的芯片,不过价格太高了。

网友C:
补充

加一级射水就可以了

网友D:
4052/53指标不太好,FST3257较好!

网友E:
以前做mp3时用的是4053做音频切换

感觉还可以

网友F:
TI的Davinci系列是专门针对音视频处理的相当的强,

就是贵了点,要40USD一片,可以查一下Datasheet

网友G:
我用4051作过中控

投入了批量单,效果还不错.4051切8*1视频,另两个4051切8路立体声

网友H(2007-12-30):
以上说的都不好

其实有很多专用的芯片,价格也适中,指标也可以的,用4052/53加射随效果不好,如果用在民用级别也还勉强,至于分配器..完全可以用好的运放来做,效果好而且简单

网友I(2009-08-22):
专业音视频切换就是音视频切换矩阵,有专业芯片。我曾经做过是MAXIM的方案。
我的MSN:zilaifun@hotmail.com

网友J:
音频可以用4052/4053,视频有视频开关譬如PI5V330等等

网友K:
简单实用型: 一个二极管,一个三极管,两个电阻

网友L:
我做车载方案的,视频切换矩阵 有仙童的FMS6051,单个切换有NJM2244 2235等3选1.音频切换很多,主要是ST系列以及TI的,选普诚的比较便宜,你可以到他们的网站上去找,具体给你说几个型号吧,TDA7419 PT2313  不追求效果的话,音频可用74HC4051、2、3都可以,视频最好用速度快点的,要不然带宽要差点,FST3257也还可以

网友M(2009-09-22):
有专门的视频切换芯片例如MT8816,MAX4358,和视频放大器,例如NJM2267