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这样的波形要如何滤波整形?

楼主(2007-12-03):
这个波形,

要怎样滤波整形?

网友A:
阻尼太低时的振铃现象,并上拉电阻降低阻尼即可减轻

楼主:
是在IO的输出端加上拉电阻吗? 滤波电容行吗?

我加滤波电容后中间高电平的震荡更大了? 这是什么原因啊?

网友A:
总线两端加上拉电阻即可

楼主:
这样有些难搞啊..

主板不是我们公司的,我们是做液晶模块的, 发现LCM显示不良时我量波形,看到了这个情况, 想在客户的板上并电阻,不太容易啊. 没有滤波电路可以做到吗..

网友B:
1:可能是电源问题,电源滤波不好

2:阻抗匹配问题,可以窜一个电阻,22,33,等

网友C:
.

并电容会影响波形的前沿及后沿的上升/下降时间。
串电阻及上拉电阻可以尝试。

楼主:
我试了很多电阻

串电阻从10欧试到75欧, 上拉电阻从10k试到1k, 确实能起到消减阻尼振荡的作用,但电平被拉低了,原本的5v电压被拉到3.6v,最低的时候被拉到2.0v,但怎么上拉也到不了5v

网友A:
不一定非要5V的,根据器件满足TTL电平或CMOS电平即可

而且上拉只会越拉越高啊,怎么会变低呢?

网友A:
而且也不是要消除的越彻底越好的,只要满足不误码不影响

网友C:
你的测试图上的电平也只有3.3V,而且低电平上的波形也很差,有点怀疑地的连通性。同时看波形干扰大约是2xMHz,可检查周边相关频率CLK的走线。

楼主:
我是拿两个表笔做的对比

一个表笔连到板的输出口,另一笔连到LCM的进口,中间串电阻再加上拉电阻

波行可以被整形,但反应到屏幕上还是乱码(由于该信号的影响而造成)。
电平被拉低也是,两个表笔的电平明显不一样(用示波器测量功能直接读取的最大值)。

他的板是3v系统,用的是LPC2210,我的LCM是5v工作电压,可以工作在3v,但他的板上有电平转换的电路。

至于imcu 说的我发的图的电压问题,我当时没在意,一直在关注波形问题。回头我再测一下。

楼主:
re

我也被蒙了.

客户的主板给LCM提供的VDD是5v,但信号线是3.3v的, 模块能工作还真的是很难得了.

我串了100欧的电阻,并加了1k的上拉电阻,才将波形整的稍微好了一些,至少LCM开始正常工作了.

谢谢各位!

网友D:
整形

用串两个非门就整形了三。在用电阻分压三。

楼主:
串非门不太合适

我试了,不行的.

网友E:
阻抗匹配的问题

你的显示模块是纯接受吧?

只接受过来的信号,上拉 下拉都可以,不过不可串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