74hc4094是怎么样工作的啊?是这样的吗?

楼主(2007-12-05):
看资料,4094是个移位寄存器,可以用来扩展IO。
但具体是怎么样工作的,我还不是很理解。
看真值表,我理解为:输出端Q1---Q7在有
CLK时才发生变化,而且输出为Qn = Qn-1。
那么在Q6上要输出个高电平,是否这个高电平
要经过6个时钟变化才能从Q6上输出,而且这
个高电平是否都要在Q1---Q5上出现?

网友A:
Parallel mode下,在OE-H,STR-H下,CP的上升沿移位。
每个出现在高位的电平都会在之前出现在低位上。

网友B:
不过你可以关闭STR

使用时钟和数据端口把数据先存入缓冲器,然后执行STB -L ->  STB - H -> STB-L,操作,把缓冲器的内容输出到端口

网友C:
LS正解,有输出锁存器的可以先不输出,等移好位了再输出

楼主:
我明白了

后来我看硬件框图我才明白我理解有误。
现在听了你们的回复我更确信了。

网友D:
看不明白

看不明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