3.7V锂电MP3外接电源,应该接5V还是3.7V?

楼主(2007-12-17):
想给我的MP3加个外接电源.不知道是用5V的,还是接3.7V的.锂电是3.7V的.USB口充电(充电电压应该是5V),不清楚直接接5V的行不行.

网友A:
可以用5V接USB接口的两根电源线

自己做个USB插座吧

楼主:
不是插座的问题,我想问正负极接多大电压?

网友A:
锂电池不能直接接电源!

锂电池必须在充电芯片控制下接电源,否则非常容易损坏,甚至发热、自燃、爆炸

最简单的办法就是利用它里面现有的充电电路,从USB接口供电

网友B:
做个限流限压的电源还是可以充

限压不能高过锂电池最高电压

网友B:
这个只是临时用下

最好还是用专用的充电器负责容易出问题

网友C:
内部应该有一个管理电路。直接5v就可以了

楼主:
想把电池搞掉,直接接电源.充电太麻烦.

是这样的,我不想用电池了,只接想接个电源.充电太麻烦.还有USB口接5V时,是充电模式,不能放歌.所以还是不行的.只有直接给电池那个正负极供电才能正常工作.实在不行,我把手机电池放上去用算了.1000多MAH,怎么也能用个半个月吧

网友A:
1000多mAH的手机电池能放半个月的MP3?

如果“1000多MAH”是1000多兆安时,那还差不多

LZ的情况,去找个万能充电器,把接电池的夹子用两根线直接并联到电池上即可
不然自己做个4.2V的限流限压电源并到电池上也可以

楼主:
不要电池直接接3.7V直流,会不会损坏电路?

原装小电池早被我换成一个大块长条电池,不过质量不好.现在只能存一点电了.所以干脆不想要电池了,打算放到车上去用算了.准备做一个12V-3.7V的电源,然后把MP3固定在车上算了.音频输出直接接到卡带音频输出得了.

网友A:
没问题的,除非你的电源太差

楼主:
说的我有点怕.去买个sony的变压器算了.

网友A:
唉,只能送你两个字母:一个大S,一个是

英文的第二个字母...

真是浪费俺的耐心和一片好心...

网友D:
可以去市场上买个手机电池旅行充电器给它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