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这样的一个音乐播放系统是怎么实现的啊?

楼主(2007-12-26):
在一公园看到这样一个音乐播放系统:
到一定的时间,公园各个角落伪装成花坛的音箱同时播放一首音乐,
在国外的公园也看到过,只不过音箱挂在路灯的铁架上,只能看到有电线连进去。

哪位说说看,这样的系统是怎么实现的呢,每个音箱都要一对电力线和音频线吗?

网友A:
应该没有电力线,只有音频线。

为了减少线路损耗,通常使用“高压”输电的方式,即先将音频信号先升压,然后到音箱端再降压。

相当于我们平常的音箱把音频线接长了一些而已。

楼主:
,,

这样啊,不知道这种方式的成本会不会很高,
跟每个音箱都做成一个FM收音机的成本比,如何?

网友:
定压功放

网友B:
早期的广播看到过么?就是那玩意儿

2楼:该没有电力线,只有音频线。
为了减少线路损耗,通常使用“高压”输电的方式,即先将音频信号先升压,然后到音箱端再降压。
》到了音箱端用变压器直接驱动喇叭

网友C:
唉,最古老最便宜的广播方式啊

LZ不会连这个都想不通吧???

楼主:
,

GOOGLE了定压功放,
明白了,多谢各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