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的液晶显示器在黑屏的时候有彩色现象,我不知道是怎么

楼主(2008-01-02):
(无正文)

楼主:
我的液晶显示器的信号板和高压条都换过

我的液晶显示器的信号板和高压条都换过

楼主:
请教高手帮帮我!

网友A:
背光坏了或屏的质量本身就有问题

早期的屏很多都是这样子的

如果是新的还这样子,找厂家或销售吧

网友B:
蝴蝶型吗? 偏振片/ColorFilter质量太差长时间高温工作会变形.

网友A:
呵呵,LS说的有道理,行家啊

网友C:
如果没图象就是逻辑板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