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R1,R2,R3都起到什么作用?(附图)

楼主(2008-01-02):
CCD_TRIG,CCD_Power都是低有效.

网友A:
.

具体需要看两边的电气特性决定,一般的:

R1/R2 用于在系统上电期间保持Trigger input,Power_enable为高电平,防止误动作。
R3 EMI考虑。

网友B:
防止误动作?

如果R1,R2是为了防止上电时动作的话,应该是接电容到电源再加适当的PULL DOWN电阻才对吧?

网友C:
只是上拉而已吧?

网友D(2008-02-18):
hei

R1,R2作为上拉主要是防止干扰造成的系统误上电
R3主要是限流

网友E:
R1,R2还有1个作用。

就是在掉电的时候快速通过R1,R2来放电.这个问题前段时间了解到的.
好多芯片的复位等装态引脚都有对电源的上拉,一方面保证在正常工作
时候误触发,同时保证2次插拔电源间快速放电.恢复芯片的初始状态,
否则快速插拔会使系统无法正常工作.复位不充分.

网友F:
楼上说的有道理

有R1和R2就多了放电的通路,就跟上电复位电路中在电阻上并个2极管道理差不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