哪位大侠对DVB-T TUNER 天线输入端的S曲线比较了解?请介绍下

楼主(2008-01-04):
让我等菜鸟学习下!
在NXP看到有人用网络分析仪看TUNER的S paramater,从50MHZ到868MHZ有一个什么反射曲线,不太明白。请教了!

网友A:
对RF不甚了解

可参考:http://sss-mag.com/spara.html

网友B:
就是该接收机对信号的接纳能力

反射越小,则接受的能量越多,信号越强
一般小于-15db就认为可以工作了

网友C(2008-03-03):
估计是这个图片吧.

估计是这个图片吧.
 相关链接:https://bbs.21ic.com/upfiles/img/20083/20083314547342.jpg

网友A:
.

6楼的是1/4波长走线,和S曲线是两个概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