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4G无线能不能传送1080p高清视频

楼主(2008-01-11):
2.4G无线能不能传送1080p高清视频
以及立体声,1080p高清视频可能有30m以上的带宽,2.4G允许这样的带宽吗

网友A:
呵呵,想都别想

网友B:
理论上可以

按带宽来讲,1080p有20M~50M的码流,WIFI是可以达到这样的带宽.

网友C:
在室内

一个小房间里面还是能的,呵呵
并且要固定接收
想远一点或者移动接收,您还是自己做数字移动电视吧
哈哈

网友D:
1080P的带宽

1080P的带宽到底是多少有那位了解,可否指导一二。

网友E:
中国HDTV的规范是32M的带宽

    这是垂直清晰度可达1000线,但要实现1920×1080即真正的1080P的话需要64M的视频带宽,如果再考虑高保真音频的话,带宽需求还要大些,不过可以压缩后传输以降低带宽要求,但压缩会引起细节丢失。用单通道2.4G信道传输1080P是根本不行的,还要考虑传输衰减、信噪比及为对付干扰而引入的数据校验、纠错等需要的额外带宽,还有编码和协议也有很大开销,实际需要的带宽会成倍增加,所以单通道2.4G的带宽即使采用目前的主流技术也差远了,需要多通道传输技术或5.8G信道。

网友F:
请问 32M, 64M 是怎么计算出来的 ??? 太困惑了.

网友B:
有些困难

1080p MPEG2的压缩格式.20~50M左右的码流是有的,就看你如何运用.你实现起来可能会比较困难.

网友G(2008-03-06):
估计60G就差不多可以传了!

60G相信可以传输1080P的数字信号了

网友H:
可以传

当然可以传,不过在调制上要下功夫

网友I(2010-04-24):
有压缩 算法    可以实现
来,

我教你~

网友J:
1080p只差一点点
以4:2:2传输大约3g

网友K:
6楼回答正确!

网友L:
现在有一款5G的芯片,可以传1080p高清视频,看过其现场演示,图像非常稳定。

网友M:
你不压缩直接传输过去啊啊啊?????

网友N:
150M无线路由,满速下载大概可以传50M比特左右的速度。传1080p的h264格式肯定没问题了,不压缩的话那就彻底没辙了。

网友O(2010-07-10):
视频数据一定要压缩的,目前2.4G传MPEG2的高清流一点问题都没有。H264的更没有问题。

网友P(2010-11-01):
采用H.264压缩后可以传输

网友Q(2010-12-04):
大家觉得zigebee,怎么样?

网友Q:
如果2.4G的能传送1080P,那就爽哦,我正好是做zegebee的无线的,那就有市场了!

网友R:
zigbee --- 视频  :L

网友S:
公司新开发一款高频模块,2.4G的频率,传输400M。
可提供DEMO测试。。。
大家相互学习学习。。。

网友T:
这个实际应用有点难度吧

网友U(2011-01-25):
如何算带宽需求呢

网友V:
为什么要这样用啊?
如果是开发新产品,那肯定要特殊的芯片才能解决这个问题
如果只是应用的话,那就买一个转换器吧
有那个1080转AV的:)

网友W(2011-03-06):
2.4G带宽400M?
1、这是超宽带了;
2、把别人的频率给占了。

网友X:
寻无线传输方案,jasoncy@189.cn

网友Y(2013-01-17):
10楼正解

网友Z:
我可以很负责人的告诉你,可以传输。
我这边有做一个HDMI WIRELESS的传输设备,2.4G,1920*1080*25Hz可以很好的传输,但是目前距离只支援大约到20米,效果很不错,可能10米吧(可以穿透墙壁)。

网友AA(2013-03-05):
可以用传输,占用带宽只有2M就可以传,h.264编码压缩->cofdm->h.264解码
有需求可联系我,QQ:77461573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