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什么要分窄带调频和宽带调频??

楼主(2008-01-15):
为什么要分窄带调频和宽带调频??

窄带调频和宽带调频分别用于什么场合?

一般的通讯话质是不是要求不是太高,用窄带调频

如果是广播的话比如要广播CD,音乐等所以要求比较高,用宽带调频??

请推荐一些常用的窄带调频用的变容二极管和常用的宽带调频变容二极管(100Mhz),谢谢~~~

我们一般说调频的75KHZ频偏是不是宽带的频偏??

谢谢~~~~~~~~

网友A:
调制度与变容二极管(100Mhz)无正向关联

广播用调频:调制频谱=20~20(15)KHZ + 19K导频 + L-R-->38K + DATA--->57K 故须调制度>75K
窄带调频:NOMO:调制频谱=20~20KHZ + 19K导频   STERE:调制频谱=20~20KHZ + 19K导频 + L-R-->38K >58(53)K