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功放的频率补偿问题。

楼主(2008-01-18):
我用1欧姆1/4W电阻加0.22uF电容串联在负载上(喇叭),这样我的电阻烧掉,是不是我的电阻功率太小?
电源电压36V喇叭8欧姆20W*2。

网友A:
换成5.1ohm的或者10ohm的试试呢

网友B:
是不是功放有自激现象

是不是功放有自激现象
如果没有,电阻加大到4.7R试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