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何识别出一张图片中的数字,并正确传入电脑?

楼主(2008-01-27):
用传感器应该可以吧?
当然了像数码相机、摄像头、扫描仪之类的根本就不行。
要求很简单,只需要把数字传入电脑就可以了。
而且这个东西要小,非常的小,就像打火机那么小。

网友A:
LZ,谁告诉你“像数码相机、摄像头、扫描仪之类的根本就不

从有特定规律的图像、图片中识别出印刷数字是应用很程序的技术,但是算法上有相当多的技术难度,不是新手能搞定的

网友B:
机器识别 人脸识别 车牌识别

 google baidu  haha

网友C:
先将图片传入计算机

我建议先将图片传入计算机,然后软件识别,这样会省很多成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