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达人视频采集卡的问题

楼主(2008-02-15):
我现在正做一款视频采集卡,用的是8颗TW6802+1颗8150,现打样时发现,每次给电脑插上采集卡后开机,系统在BIOS检测(即开机的第一个画面)完成后,即进入黑屏状态,只有屏幕左上角有一个光标在闪动,量采集卡上的3.3V和2.5V电压均正常,数据线也没有发现有连焊的情况,找问题找了好几天了,一直没有什么进展,问哪位大虾遇到过类似的情况,希望能指教一二,谢谢~~

网友A:
pci总线扫描出问题了。

 bios要扫描pci总线,分配地址空间,中断等。检查pci总线有无短路的现象。

楼主:
谢谢LS

我的问题已经找到了,确实是PCI总线出了问题,是次级的PCIRST信号与数据线短上了,导致复位信号不正确,我花了几天的时间才查出来是该问题~
谢谢楼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