XWJ 请问A/D 转换一个问题

楼主(2008-02-22):
XWJ:
  你好!
  请教一个问题,我现在用WM8775(A/D转换)与STA333BW(20W*2 D类功放)方案做了一个功放。现在测试,无任何声音。
  我想问一下:WM8775输出的I2S 数据的MCLK 与BCLK LRCK DOUT 四个脚
  的波形 ,都可以用示波器量测的到吗?。
  而我现在测得只有MCLK DOUT有波形。这样正常吗

楼主:
在线等

哪位用过此芯片的,给点提示

网友A:
没有过,不知道

网友:
示波器当然看得到

网友B:
MCLK 与BCLK LRCK DOUT

四个脚当然可的信号当然可以用示波器读到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