想做块功放,怎么实现数字化调节音量大小

楼主(2008-02-26):
请教各位:比如用常见的LM1875或者TDA1521等音频功放芯片。但是音量调节采用数字方式(以往调节音量都是使用旋钮电位器来实现的),比如用两个小按钮,按一个音量逐步增加,按另一个音量逐步减小。怎样实现?可以使用单片机.请各位帮忙,多谢啊!

网友A:
太多了

光我几年前用过的有:TDA7313、TDA7460、PT2253、PT2257

网友B:
有数字电位器,用单片机控制

也可自己做个数字电位器,用串行ic扩展IO口,如74HC595,并多个电阻。

网友C:
用TDA7313

I2C总线控制
可实现 音量、高低音的调节和声道的转换

网友D(2008-03-29):
电机带个音量电位器,

高档的音响是用电机带个音量电位器,有这种东西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