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音频芯片

楼主(2008-02-27):
我这边是做DVS,用SAA7113做两路D1,但音频芯片还没找到,做1路D1的时候,用LM358和UDA1361TS,哪位高手给我提供两路的输入的音频芯片和方案?

网友:
用两片不可以?

楼主:
芯片

为了降低成本,感觉用两个麻烦了点...有这样集成的芯片吗?请问各位还有别的芯片吗

网友A(2013-05-30):
最集成的音频芯片 VS1005
●3通道24位音频ADC。  开发板[2]

  ●双24位音频DAC。
  ●30欧立体声耳机驱动器。
  ●内置麦克风放大器。
  ●RDS立体声调频无线电接收机。
  ●10位ADC,3-5个外部输入。
  ●单电源操作,内置四个可编程调节器。
  数字硬件特性
  ●100MIPS VS_DPS4处理器核心。
  ●128KB的程序RAM及128KV的数据RAM。
  ●受保护的8Mbit FLASH(可选)。
  ●USB2.0高速设备/主机(480Mbit/S)。
●I2S和SPDIF数字音频接口。
  ●EEC模式的NAND FLASH接口。
  ●SD卡接口。
  ●2路SPI总线接口。
  ●10BaseT以太网控制器。
  ●UART接口。
  ●所有数字引脚均为用户配置通用IO。
●灵活的时钟选择,默认12.288MHz下操作。
●内置数字逻辑使用的锁相环时钟倍频器。
  ●电池备份存储的实时时钟RTC。
  ●里德-所罗门纠错。
  ●通过JTAG可以使用VSIDE进行硬件调试

●解码格式:MP3,WMA,OggVorbis,AAC,HE- AAC,FLAC,WAVPCM。
  ●编码格式:MP3,OggVorbis,WAVPCM。
  ●对SD卡和NABD FLASH的文件读写。
  ●FM调谐器和RDS解码器。
  ●USB主、从库。
  ●电阻触摸屏图形显示。
  ●大规模音频信号DSP库。
  ●以太网IP协议栈。
  ●大规模可定制VSIDE
  ●灵活的启动选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