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谁用过视频编码芯片,将24bitTTL信号编码成YUV和YC,CVBS?

楼主(2008-03-20):
有没有谁用过视频编码芯片,将24bitTTL信号编码成YUV和YC,CVBS?

网友A:
AD725

俺正在用

网友A:
不过只是转YC/CVBS

转YUV的芯片很贵

网友B:
AD725?

是模拟RGB输入的吧.

网友A:
搞一堆电阻做D/A

网友C(2008-06-02):
试试WSC2000芯片

试试WSC2000芯片,可以将24bitTTL信号编码成YUV和YC,CVBS。
www.weststarchips.com

网友D:
ch7005

ch系列还有很多

网友E:
wsc2010我正在用,很好用。我网站有板子的图。

http://www.dsp-engine.com/cpzs.ver6.1.htm

网友F:
24BIT RGB转YUV可直接用一个便宜的CPLD做。

网友G:
当然是用现成的视频DAC

网友H:
fs453

fs453 可以搞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