VGA信号不加中继能传多远 DB15信号定义怎样的 恳请大虾帮助

楼主(2008-03-27):
(无正文)

网友A:
试过直接用长线

曾经直接往外拉线接显示器,约20米。显示器画面严重拖尾,字符模糊几乎无法辨认,以失败告终。

网友B(2009-08-22):
转成差分信号

网友C(2010-01-17):
不加中继哭大概在15M以内,,不然就拖尾,,本公司的VGA产品可以在20M以内。

DB15连接座的定义本论坛已以有了,你自己找找,,如果找不到,可以找我,,
huaiet@163.com

网友D:
没这说法。
只要注意传输线两端的阻抗匹配,理论上传多远都没问题。
但是实际上由于传输的频谱范围太宽,线的电容、电阻对低频和高频的影响不一样,所以线太长了就会拖尾、同步不良。但优质的VGA线几十米是没问题的。

比如一般投影机的VGA线都至少有几十米以上,全都没一点问题。

网友E:
我想楼主,你需要传多远,如果超过15米,最好用差分传输

网友F:
跟VGA传输的线缆也有关系,用5芯同轴线传试试看,一段是VGA接口 一段是RGBHV

网友G:
优质的VGA线传1km都可以,去赛格好好找找。我司提供vga采集传输一整套方案,http://www.vgaic.cn.

网友H:
最好用差分传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