寻找一款最便宜的codec芯片

楼主(2008-04-08):
寻找一款最便宜的codec芯片. 要求:
1.带一路ADC输入. 将声音转为数字信号传给MCU.
2.MCU可以将输入的数字信号通过该芯片的DAC播放出去.
3.对声音质量要求不高.单声道就可以.8k采样率即可.

网友A:
re

用TMS320C5402 DSP, 二、三十块钱就可以买到;
然后用上面的MCBSP接AIC23B或者其他的AC97接口的声卡芯片;

一般的MCU无法和audio adc/dac连接,除非有专用的硬件接口。

网友B:
ATMEG48 + WM8731 就可以了,成本不到20元

网友C:
呵呵,

推荐VS1003,VS1053
1,AD输入:VS1003 ADPCM encoder,VS1053 可以Line in 输入Ogg立体声 encode或麦克风输入ADPCM encoder.
2,VS1003,VS1053不需要MCU就可以将输入的型号存储或Decode.
3,你就可以要求高点啊。

网友D:
采样率低

8K采样率,普通的单片机都够了,AD DA也很好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