VS1000多种功能集合

楼主(2008-04-21):
各功能都可以按需要拆分
1,Nand_flash 存储.
2,Nor_flash 存储(2~16Mb).
3,Ogg player.
4,麦克风输入。
5,OLED Display.

网友A(2013-05-30):
VS1000是一片单芯片OGG VORBIS播放器,也是一片自带各种控制和音频应用的SOC片上系统
。VS1000包含了高性能低功耗数字处理器核心VSDPS4 , NAND FLASH接口,全速USB端口,通用I/O口引脚,SPI接口,UART接口,高音质可变采样率的立体声数模转换器,耳机驱动放大器和一个公共电压缓冲器。
  VS1000 的固件实现了一个默认从NAND FLASH中读取和播放文件的播放器。播放器可以自定义从NAND FLASH或SPI存储器中引导启动。
  EarSpeaker空间音效处理,能在头戴式耳机听音的条件下,提供更多逼真的自然音效,它能够扩大听着头部和声源之间的立体声像。
  在不使用NAND FLASH的时候,可以用SPIEEPROM来装载代码。

1.低功耗操作
  2.单电源供电;片内模拟  数字及I/O口电压功耗管理
  3.单时钟12MHz操作
  4.片内PLL锁相环倍频器
  5.电源按键引脚,软件控制关闭电源
  6.USB全速硬件
  7.EEC方式的NAND FLASH接口
  8.用户I/O接口
  9.高性能片上立体声数模转换器,通道间无相位误差
  10.立体声耳机驱动器能驱动30Ω负载
  11.符合RoHS 绿色环保无铅工艺

1.拥有USB海量存储器和音频设备的枚举类
  2.NAND FLASH能够处理纠错 块映射以及存储单元负载均衡
  3.固件默认的播放器应用
  OGG VORBIS解码,通过回放增益来使
  声音电平正常化
  暂停/播放     音量控制
  下一曲/上一曲    倒带和快进     随机播放
  EarSpeaker空间音效处理
  4.播放器自定义高低音调节
  5.播放器自定义NAND FLASH引导
  6.特殊应用的SPI FLASH引导
  7.调试和特殊应用的UART通用异步串行接口
:call:1375114591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