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视频输出的问题

楼主(2008-05-18):
我有一版机顶盒视频输出抖动都很厉害,在电视上看到的都是一直跳动的画面,而隐约可以看到其他接口功能正常,就是画面不正常,检查视频输出电路,没发现异常,请问论坛上的大侠,这是什么原因呢?

网友A:
同步信号的问题可能性比较大;

拿示波器看看你的视频图像输出的信号是不是稳定吧;

楼主:
问题已经解决,谢谢楼上兄台

我今天拿着av线逐步探寻视频输出电路每经过一个器件的变化情况,发现在一个电容前后发生变化,原来是焊接的时候把这个电容焊错了,电容值偏大,使得视频输出电平幅度偏大造成的.现在问题已经解决.

网友B(2008-06-19):
解决了就好

网友C:
如果是CVBS信号,最好用VM700测一下.

如果是CVBS信号,最好用VM700测一下.

楼主:
没那么复杂

不用VM700也是可以的,就是用上面的方法逐步排除,闪烁的厉害电平肯定是偏高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