带外干扰抑制比

楼主(2008-05-30):
坛上的大虾们,有没有哪位知道带外干扰抑制比的测试方法及其原理的,不知道能否赐教一下,谢谢!

网友A:
需要详细说说

你提供的信息太少了

网友B:
数字电视中吗

楼主:
是数字电视方面的

不好意思,是数字电视方面的,确切的说,是机顶盒的一个视频指标,楼上的大虾知道的可以赐教么?谢谢!

网友C(2008-07-01):
我的一点理解.

带外抑制比.就是视频信号在6.5M或者4.43M的视频带宽内和外的频率响应特性.
简单说就是带内频响好衰减小,带外要衰减大.
标准要求小于-35dB.

带外最大信号-带内最大信号.

主要视频输出信号和滤波器的关系大.这个指标困扰很久,后来搞定了.
对电感,电容要求教高.

网友B:
带外有同频干扰和邻频干扰

基本测试思路是一样,搞两个信号源,例如
一个SFU,一个调制器,一个做为有用信号,一个做为干扰信号,通过分线器一起加到设备中,看设备的响应,一般以不出现MSK为标准。当干扰达到最大时,这时有用信号-干扰信号功率为抗同频或邻频干扰能力

网友D:
视频带外干扰抑制比 楼上的是邻频干扰抑制比 两个不是一回

码流放sinxx 接收到的视频信号用视频分析仪或频谱仪频谱仪测带内功率和带外功率  两个的差值

网友E(2008-07-31):
应该是laijie_991说的指标吧,主要是和调整video filter有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