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脑能不能产生TS流的

楼主(2008-06-01):
录好的TS流文件能不能通过电脑串口和并口出来的!

网友A:
带宽不够, 可以买张 TS Play Card, 插在 PCI 插槽上.

网友B:

关注中

楼主:
这种卡贵不贵的,一般电脑都支持吗?

这种卡是什么接口的?

网友C:
可以吧

国外有牛人通过VGA的一根线输出码流的。
并口串口就算了,速度太慢。

网友A:
DekTec, PCI 插槽, $2000x6, USD

这是 2006 年一次买了 6 张的价位.

网友A:
Yep. 我不知道有无廉价的替代方法, 有时间的话我再找找看.

楼主:
那也太贵了买不起啊

网友A:
我猜顶楼是要 RF (modulation 以后) 的讯号.

ASI 普通人拿来做什么 ? 通常个人玩都是用 RF Tuner 接进来.

网友D:
有用

1:数字电视前端设备和机顶盒的研发与测试
无论是研发或测试复用器、加扰机还是调制器,只要输入是ASI 接口的
TS信号的设备,工程师们都需要有理想的信号源。同样,当我们研发、测试、
生产机顶盒时,这样的信号源也是必不可少的。
通常工程师们都使用数字卫星接收机或IRD 接收卫星或有线信号做为信
号源,这样做的缺点是需要架设卫星天线和敷设电缆,而且难以获得一些特
殊的信号,比如50Mbps以上的大码率TS流或MPEG4、AVS、高清信号,还有
您自己生成的Loader或EPG数据。也许您想找一些达不到ETR290指标的信
号来测试设备的兼容、纠错能力或鲁棒性,例如PCR 抖动超标或PSI/SI 表
CRC 校验失败的信号;或者想使信号源在188/204 包格式之间切换、在ASI
连续或突发模式之间切换,这时用卫星信号就难以直接做到了。而使用USB
码流播出盒,动动鼠标就可以了。
也有使用码流分析仪做信号源的,不过由于价格昂贵,通常企业只有一
到两台,这时如果多人同时需要信号源就难以统筹安排了。尤其是生产部门
和研发部门,往往同时都需要用到码流分析仪。
使用USB码流播出盒,只要有一台电脑,随时可以获得您想要的信号。

2:设备展示
前端产品或机顶盒,拿到展会上或需要给用户做演示时,如果现场不具
备您所需要的信号源怎么办呢?带上笨重的码流分析仪,或弄一台计算机,
找来螺丝刀,然后安装PCI码流播出卡?显然不太方便。拿出您的笔记本电
脑,接上USB码流播出盒,几分钟就可搞定。当然,如果是做机顶盒的信号
源,您还需要接上相应的调制器。
同样,工程师们在外出调试、安装或检修设备时,也可以方便得获得可
靠的信号源,从而提高故障判断或安装调试的效率。

3:数据广播、EPG、Loader服务器
电脑内的任何文件,都可以通过USB码流播出盒以ASI接口的形式输出,
因此,当您需要插入数据广播、EPG、Loader 或包含其他内容的TS 流时,使
用USB码流播出盒是十分方便的。
大家知道,如EPG、Loader 之类的数据插入都是要求极低的误码率的,
如果有误码,机顶盒接收处理这些数据的时间就会大大增加。这和音视频数
据的误码不同,音视频的误码只会造成马赛克、黑屏或画面停顿等。因此,
为了保证最低的误码率,可以使用RS前向纠错编码,USB码流播出盒可以支
持这种功能,并且RS 编码是硬件完成的,不占用CPU 资源。运用这种功能
的前提是下级接收设备需要具备RS 解码功能,比如,如果是通过复用器的
ASI输入接口插入EPG、Loader等,该复用器的ASI输入必须要支持RS解码。

4:视频服务器、VOD、NVOD
通过使用二次开发API 函数库,经二次研发后,可以很方便的实现视频
点播等业务;如果是自办节目或广告插播,通过非线性编辑后,直接使用USB
码流播出盒输出到复用器等设备即可。

网友E(2008-07-01):
我们有这样的设备.

www.digicast.cn
PCI码流卡,USB码流盒,可以带录码流的.
带码流分析软件.

楼主:
在杭州的啊

我们很近有时间过来看看啊 我住文三西路呵呵

网友F:
.......

用过蓝拓扑的码流卡.价格6,7k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