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USB用压敏电阻

楼主(2008-06-04):
正在做一个数码相框产品,其中用到USB接口,电路原理图中,VDD,D+,D-,ID等四条线用到了压敏电阻.标注是:22R/27V  请问应该如何采购?
采购工程师找到了一种SFI牌子的压敏电阻,里面有些参数不明白:
Maximum allowable continuous AC voltage at50-60Hz  Vrms:3.3V
Maximum allowable continuous DC voltage   Vdc:5V
Varistor voltage measured(1mA电流下):   33-50V---这个是击穿电压的意思吗?
typical capacitance at 1M Hz :5-9PF +80%,-20%-----这个参数有什么参考作用的?

还有个ESD 允许clamping voltage的Vclamp:85V ----静电测试??

对于USB来说,应该关注哪些参数?如何选择?请大家不吝指教.

网友A(2008-08-08):
回答下

Maximum allowable continuous AC voltage at50-60Hz  Vrms:3.3V  这是最大不工作交流电压,这是截止电压
Maximum allowable continuous DC voltage   Vdc:5V  这是最大不工作直流电压
Varistor voltage measured(1mA电流下):   33-50V---这个是击穿电压的意思吗?   可以这么理解
typical capacitance at 1M Hz :5-9PF +80%,-20%-----这个参数有什么参考作用的?   这个是电容,主要和传输速率有关,电容高会对一些传输速率高的信号产生影响
允许clamping voltage的Vclamp:85V ----静电测试??  这个是钳制电压

网友B:
re:

不会吧  钳制电压这么高??

网友C(2010-04-01):
D+,D-使用压敏电阻?就压敏电阻本身的等效电容就可以把信号短路掉了,此方案不成立,

网友D:
USB 用的压敏电阻,很关键的是本身的电容必须得小,一般得1pF左右.

网友E:
这是用来防静电的,这种器件很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