TEA5767收台效果不好的调试问题

楼主(2008-06-07):
最近在用北方炬力的AM7101 +3.5寸屏。里面有用到TEA5767收音模组。发现首映收音效果不理想,主要是底躁很大,试了一些方法,改善不大!发现如果把主机的电源断掉或晶振停掉,则效果ok。应该是主板对收音的干扰!请帮忙分析下怎么改进?看看电路板可以怎样设计
天线原本是想用电源地的(用磁珠隔离);调试是直接接单支导线当天线效果也不好;用车载的FM天线(有屏蔽线)拉远效果有改善,单还是不很好。
下面是PCB板图

网友A:
把电源、地线断开,独立走线,与外部连接全部用磁珠(电感)

地分割是最基本的要求哦

楼主:
我调试发现干扰好像有来自SDRAM

在碰SDRAM的CLK脚时对收音的效果影响很大!问下比较液晶的数据线,SDRAM的地址线和数据线是否会对这影响很大?是否所有脚上都要串电阻衰减?

网友B:
电源,地肯定有问题

要分割开

楼主:
现在把电源和地都隔离了,效果还是不好

主IC晶体频率24MHZ,SDRAM 的CLK 为49MHZ,3.5寸屏的DCLK为21.5MHZ。用频谱仪看次偕波频率为  57,64,71,78,85,92,99,107,114左右(相隔7M左右),且幅度较大。发现如果不接LCD,辐射会小很多。有什么办法可以削减这些干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