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这个VGA同步叠加电路的原理?谢谢!

楼主(2008-06-13):
这个是把VGA信号的水平同步、垂直同步合成为复合同步信号的电路。
电路结构很简单,但是我搞不清楚原理。在第一级的电阻电容是干什么
用的?取值这么大感觉有点像整流电路了,那和直接接高电平有什么
不同?
请教各位!

网友A:
变化的边沿产生一个确定宽度的脉冲

楼主:
谢谢!能否再解释得详细些?

网友A:
稳态时1、2脚电压相同,异或后输出0

但输入信号电平变化时,2脚由于有RC延时,变化滞后于1脚,此时1、2脚电平不同,异或后输出1,一定时间参数后2脚电平于一脚一样,输出就有恢复成0了

后面的自己看

楼主:
to:xwj

谢谢,从逻辑功能说是这样的,但是Hsync和Vsync的占空比都是高电平的时间远远大于低电平的时间,那么从稳态来说电容上应该是电荷净流入,为高电平;产生变化时低电平的时间也不足以把电容的电放完(根据放电时间计算仅能放掉很小的一点,不足以到达74ls86的低电平门限)。那么,从74ls86来看,除了初始的充电时间外,2脚和5脚应该一直为高电平了。不知我这样理解对不对?
如果是这样电路还有什么意义呢?

网友A:
图上的参数错了罢了,自己去计算正确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