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如何修改WAVE文件的波形块的大小?

楼主(2008-06-16):
我知道在编码时文件头中可以定义波形块的大小,
有没有可能将编码完成的文件修改波形块的大小呢?

非常感谢!

网友A:
这样做有什么用呢???

楼主:
因为

我的解码器只能解码1700byte以下波形块的WAVE文件,

网友B:
看完WAVE文件格式就肯定会改了

看完WAVE文件格式就肯定会改了,不会改就继续看WAVE文件格式

网友C:
一般解码器都是先设置WAV的参数,

然后再向里面填WAV数据。2个缓冲区,播放一块的时候,就填另一块。这样的话,根本不需要填WAV文件头,所以也不存在大小的问题,不知道你的解码器是不是这样的。

楼主:
这样,

已经编码好的WAVE文件的块的大小还可以修改吗?

如果缓冲区不够大,那不就出现了不能解码大块数据的问题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