I2C总线怎么这么复杂

楼主(2008-06-23):
  找到一篇I2C总线的资料,很详细,竟然有30多页!看到仲裁还有地址那块觉得有点复杂,看不太懂了,因为好象是翻译过来的文档,所以读着也很别扭的感觉.哪位高人能精辟的解释一下I2C总线,还有应用方面注意的问题!受教了!

网友A:
晕……这个还算复杂啊……比起USB来差远了~~~

你还是把协议多读几遍吧

网友B:
不复杂。我有一本专讲I2C的书,200页呢!

网友C:
同感

我也是这方面比较差,还是一部分一般分的看比较好吧

楼主:
再问个问题

是每一种支持I2C总线的IC器件都有一个自己独有的从机地址吗?那器件越来越多地址还够分吗?

网友D:
回复5楼

为了避开地址重复,一般器件都有地址选择IO,最少都有8个以上的地址选择,也就是每一颗芯片的地址可以选择许多种。还有硬件子地址可以区分。如果实在无法区分,就选一个I2C hub,就是一个i2c转乘几个i2c的东东,也可以完成

网友E:
那么多地址的器件,你不可能都用在同一块板上吧。

那么多地址的器件,你不可能都用在同一块板上吧。

网友F:
不复杂啊

不复杂啊

网友G:
比串口还是复杂滴

没具体看的时候,觉得I2C简单.
半知半解的时候,觉得I2C复杂.
完全看懂之后,觉得I2C简单.
相对于USB,CAN BUS,I2C算是简单的了.当然比串口还是复杂.
楼主如果想锻炼的话用多个MASTER,多个SLAVE连到一起工作.

网友H:
I2C,想学学

网友I:
I2C总线浪涌和ESD保护

I2C总线浪涌和ESD保护:PJSR05
1.低的箝位电压:VRWM=5V
2.极低的结电容:Cj=5pF
3.反向漏电流小:IRWM =5μA
4.极快的响应速度:PS
5.峰值脉冲功率350W(tp=8/20µs)
6.可重复使用,尺寸小  SOD-143

网友J:
如果连I2C你都觉得复杂

如果连I2C你都觉得复杂,我觉得你不该入这行。

网友K:
是的,LS正解

作为本版版主,第一时间就看到了这个贴,但我真的不知道该怎么回复...

网友L:
??

PCF8563PDF 上说,读地址0A3H,写地址0A2H,意思就是
到这两个地址上去读写吗?

所谓的从机地址,就是指得上面的地址吗?

网友M:
是的。

I2C其实作为总线,必须这样做。要是让你设计一个简单的总线,你也没有办法。
要跨电平,多主,要防止总线竞争,要有总线仲裁,要考虑总线的速度尽量快负载电容尽量小。
还要简单。。。。。

网友N:
不太复杂啊

把时序图那块看明白了就好了,别的不用看。程序网上有好多现成的,DOWN一个,根据器件的速度设好延时就行了。

网友O(2008-07-25):
人家可能刚接触,就不要这样责备人家了!

刚入门的话当然很复杂啦,会了当然就不复杂了!

关于仲裁的机制楼主暂时就别看了,一般都用不到的!
先学会怎么用24C02或者类似的片子,先挂一个把它调通!
再挂两个把它调通!
两个调通了基本就掌握了!

网友P:
很多都用不上

看看时序一般就可以了。

网友Q:
要搞明白还是有点复杂的

网友R(2008-08-30):
hehe

哈哈,偶虽然不是高手,但I2C还真是不怎么复杂,甚至可以说是简单~~
建议楼主边看例子代码边自己画一下逻辑图,高低高低大概很快就能明白了。单是捧着那个说明文档大概会越弄越糊涂。

网友S:
比spi复杂一些

比spi复杂一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