多个数码管的串联

楼主(2008-07-08):
请问,两个四段数码管怎么样相联的?谢谢

网友A:
想达到什么目的?做什么

通过限流电阻并联

网友B:
不是和一个数码管一样的用法吗?

网友C:
四段数码管?又有新概念推出了?

网友D(2008-08-09):
8段吧?

 可以静态方式,直接用16根线

 也可以用动态烧苗方式,两个所纯器

也可以用74hc595.

网友E:
动态显示的时候,也可以不用锁存器,要看你的程序了

网友F:
动态扫描还是锁存好,595本身具备数据锁存的功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