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脑自动关机的原因

楼主(2008-07-09):
一个电脑, 配置: 双核(具体忘了), 512M内存

开始是觉得速度慢, 感觉是系统不行了, 就重装了一下系统, 然后就出问题了:
 玩游戏侠盗列车, 不到20分钟, 电脑就自动关机了, 电源断掉, 必须重新开机, **不到20分钟又是自动关机了; 不玩游戏, 只上网, 开的网页多了, 还是这样的机象, 这是怎么回事啊?

网友A:
不是没吃饱,就是吃多了

消化不良...

网友B:
要不就是太热了,摆工

要不就是内存有问题

前煮据多

楼主:
关机时风扇是转着

我打机箱打开, 看到关机时风扇是转着的, 拆下来看了一下, 导热硅胶都干了, 是不是导热不好了啊?

我进BIOS看到刚开机CPU的温度就已经达到91度了

网友A:
呵呵,那就肯定是散热不良过热了

属于典型的吃多了消化不良...

网友C:
还有散热片上的灰也要注意。

硅胶有就可以。

楼主:
搞定了

我的解决过程是这样:

最初因为总关机, 我进BIOS里看到当前的风扇设置是温度高于一定度数时开启, 然后我把风扇的风速设置为根据CPU温度自动调节, 然后关机现象没有了, 只是CPU温度还是很高, 但不再上升, 这种情况电脑速度有时候比较慢;

昨天终于整了点硅胶加到CPU和风扇上了, 开机一看CPU温度还不到60度, 这样应该不会再出什么问题了吧, 关于BIOS的设置我没有改回来, 就先那样吧, 应该没有什么不合适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