视频输出有条纹干扰,请教!急!

楼主(2008-07-10):
采用SONY方案做一款摄像机,视频输出,噪点没有,图像有条纹干扰,在低照度下,特别明显,检查了好几天(可排除电源纹波干扰),不知何故,特请教坛子里的高手!谢谢!

楼主:
顶一下

方案是SONY SS3方案

网友A:
检查你的系统内各时钟源设计

EMI超标了

网友B:
可能是共模

网友C(2008-08-29):
查查你的地线的走法。

查查你的地线的走法。

网友D:
在排除电源纹波干扰的情况下

一般是信号走线引起的,可做以下检查:
1,视频信号线是否与其他强信号线并行走线,
2,视频信号线走线时是否包地。
3,视频信号线的地线是否与其他强干扰的地共用。

网友E:
还有记得换电视机啊

还有记得换电视机啊,我碰到过.

网友F:
电源和地

我遇到过。播放器输出的时候(分量输出)一般情况都正常。但是当片源是很黑的时候(类似楼主的情况),可以发现条纹。这个问题是DAC的电源文波导致的。产生的原因有两个:一个是该部分滤波电容不合适。第二是模拟数字地分割。我有一次发现后,调整电容大小就好了。但是我第二版的时候把地仔细分割后,不用修改电容也好了。祝楼主早日解决。

网友C:
俺做摄像头碰到的最大问题就是干扰。一般是地线问题

摄像头碰到的最大问题就是干扰。一般是地线问题,还有就是电源纹波。换一款电源芯片试试。比如用34063就容易碰到干扰。根本解决方法是地线隔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