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语音变调IC

楼主(2008-07-17):
有没有简单的语音变调IC.就是一个人说话/唱歌输入. 经过变调IC处理后. 可以输出任意音调的声音.

网友A:
有男声变女声的。

“可以输出任意音调的声音”,这不容易做到。

网友B:
加快频率就很像~~~

网友C:
只能按档来变调,现阶段很难做到无级变调.

要便宜的话只能按档来变调,要做到无级变调得花成本.
有些复读机带有变速功能,原理同变调功能是一样的.早期的VCD(带卡拉OK的)有"p"和"#"键,就是这样作用.
语音变调跟变速原理是一样的.
语音变速的时候要求不能变调,简单的通过让DAC和ADC的速率不一致会导致变调;
语音变调的时候要求不能变速,简单的通过让DAC和ADC的速率不一致会导致变速;
对语音处理按档位来变调可以通过带ADC和DAC的10MIPS的单片机来实现.不过国内会做这个软件的人不多.当时某复读机大厂可是花了大概100万买来的.
语音变调和变速的原理利用了STFT.具体可查国外的资料.国内没有免费的午餐,叫兽对知识产权的保护可比自己的命还要紧.

网友D:
读书的时候,给别人修水深听。就是调节电动机上的限流电阻,调节转数。

和采样频率不一样输出就可以了吧,我猜

网友E:
这种频率改变不太容易吧

网友F(2008-08-20):
嘿嘿

YSS915,YSS903
男声变女声,或反之,均可。
还有混响,回声等等。

网友G(2011-02-24):
用M65847af就可以

网友H:
有没有可以变成机器人的声音的IC,提供一下

网友I(2011-04-21):
试试NUVOTON 的 N572

网友I:
我看到过用N572做的DEMO板,就有楼主所说的这个功能,N572用的是M0的核。还有语音识别的功能!很强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