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个视频格式转换卡

楼主(2008-07-20):
想将CCD输出的CCIR格式的信号转为LVDS格式传输,最好是基于PC104总线的。
谢谢先!!

网友A(2009-08-14):
CCIR601还是656格式的?601中包括HS、VS和valid信号,所以不宜在PC104总线上直接传输。
656信号内嵌同步倒是可以,而且频率只有27MHz,所以从带宽上讲在PC104上传输是没有问题的。不过应该需要数据通道。
转成LVDS很容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