用过OSD芯片uPD6464的进来帮个忙

楼主(2008-07-23):
各位XDJM,在下刚刚涉足视频应用这个领域。刚有一个项目,其中需要视频叠加功能,就是所谓的OSD,我选择了uPD6464.刚初步看了说明书,里面有几个参考电路。用到好一些NPN,PNP三极管,不知道这些三极管Y有没有什么特殊要求,比如带宽什么的,我想用普通的三极管9012/9013,不知道是否可行?

网友A:
这也伺候不了的话,说明基本硬件还不怎么懂

自己看电路,看看电路上的频率等要求是多少,再查三极管手册上的频响特性是否满足

网友B:
一般的三极管都能满足这些视频的要求

但是从驱动效果和接口的简单来看,还是使用现成的视频缓冲芯片来的好

楼主:
2楼的XD别这么打击积极性嘛

说实话9012/9013经常用,但是还真的不太清楚它的响应频率。其中一个原因是这东西生产的厂家太多了,是最普通的东西,估计各个厂家生产出来的参数也不一定就很一致。

模拟视频CVBS信号的带宽在8M以内,不知道9013/9012是否可以达到?有哪个XD用过的直接说出来啊。

楼主:
to 2 楼,里面的三极管不仅仅是做输出缓冲的啊

按照你的说法,做输出缓冲的三极管没有特殊的要求,那么做同步分离的三极管也没有特殊要求?

网友A:
呵呵,随便开开玩笑

你自己查一下ON的S9012、S9013的手册把,只要标9012、9013,他们的基本性能基本都是那样,印象中S9012、S9013的频响特性是50M

网友B:
同步分离使用lm188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