视频问题困惑

楼主(2008-07-31):
从网上查了一下资料,DVD输出一般是480线,而我用的lcd才是480*234,DVD视频信号输出到lcd上的时候,如何把480线转换成234线?

平时输入到lcd是视频信号是ntsc制式,但是当pal制式视频信号输入到lcd的时候,osd图片会变窄,这是为什么?

那位帮忙解答一下,提前感谢。

网友A:
模拟信号

好比方说,DVD输出时,每行720个像素,可以理解为1行的波形由720个点的D/A转换生成,这个波形送LCD后,LCD重新采样,1行只做400次A/D。

NTSC分辨率是720*480,PAL是720*576,在同样的LCD上显示,如果不做处理,当然纵宽比就变了。

楼主:
谢谢楼上,一般做什么处理啊

网友B:
你用的模拟屏,看的明显一点罢了。图片切换

楼主:
只能这样了,用大图片去替换,目前我就是这样实现的。

不知道有没有更好的解决方法

网友C:
480*234的模拟屏,他的驱动IC会把N制式的奇偶场重叠显示

作为240行显示,多出去的6行处于屏幕外,被裁剪掉;

而PAL制式,也是奇偶场重叠的,而且驱动IC会自动抽线,对中间部分每隔5行丢掉一行,把576/2=288行删减成234行显示

至于水平方向,则不管三七二十一,对每行的有效部分按480的分辨率采样,采样频率9MHz(Dot时钟18MHz)左右

因此,480*234的模拟屏分辨率是比较低的,但显示的图像却可以满屏

至于显示纵横比例,
对于4:3 的屏,适应的是PAL制式,显示N制式信号的话要么脸被拉长,要么有上下黑条(视驱动IC的设定而定)

对于16:9的屏,适应的是NTSC制式,显示PAL制式信号的话都会被左右拉伸,显得脸很扁:-)

由于显示pal制式视频信号时会被驱动IC自动删掉一定的行,所以图像要预先放大5/4倍,否则就会是扁的

而且最好是不要显示一行像素的横线,这样会有丢失线条的可能

楼主:
感谢xwj如此清晰的解答。

终于明白了在pal下osd图像变窄的原理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