N制与P制放大电路的困扰

楼主(2008-08-05):
现做了个视频放大分配电路,经测试,用PAL制的CCD的话只有一点点的雪花,但同样的用一个NTSC制的CCD的话雪花就会很多,请问一下是不是PAL制的放大在电路跟PAL制的放大电路在哪里参数有不一样啊,还请高人指点。

网友A:
你调到载波没有?

网友A:
如果没有

个人觉得是信号源的问题而非放大器的问题

楼主:
我只是放在CCD的信号啊

我是只将CCD的信号放大后再分成四路到四个LCD上面去啊,这个要用到载波吗?

网友:
CCD直接视频放大分配都有雪花?

先看看CCD直接接LCD

网友B:
雪花不是放大电路的问题。可能是干绕

楼主:
如果是干扰的话为什么两个CCD会有这种差别啊?

如果是干扰的话为什么两个CCD会有这种差别啊?中间线路都没有变,就只有CCD变了,而且两个CCD在平常也都是好的,都不会出现这种情况啊?

网友B:
ls:

 问题很简单,就是不同的ccd抗干扰的能力不一样。

网友A:
老p

按照你的说法
就是信号源的问题,嘿嘿

网友B:
9楼说的对

前段时间,有客户反应图像切换会有跳动。

 我一看,原来是一台杂牌的lcd。郁闷。

ntsc和pal切换,高清输出时,行同步会有一个很小的抖动。一般的lcd都没有问题。

 雪花是高频干扰,图像压缩最讨厌就是雪花,这会导致压缩质量和码率变坏。一般一定要滤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