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SAA7111A 状态寄存器设置

楼主(2008-10-02):
请教SAA7111A 状态寄存器1Fh怎么用
SAA7111A 的状态为输入为PAL 50 Hz ,输出为RGB565,它的状态寄存器1Fh为只读寄存器,其最低位代表颜色与所选定的是否一致,为什么不论我怎么改前面的寄存器,它的最低位都一直为0。
最后,我用了手册里面的默认值(除了输入改为AI22外),1Fh的最低位还是0,请问是什么原因?
什么是颜色 killed ?

网友A:
re:

 状态寄存器是只读的,不需要软件配置.
COLOR KILL是说,可以把输出的某种颜色设为透明色.比如你设置红色为COLOR KILL的值,则输出的红色部分就是背景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