谁用过saa7111a请回复

楼主(2008-10-07):
请教SAA7111A 状态寄存器1Fh

SAA7111A 的状态为输入为PAL 50 Hz ,输出为RGB565,它的状态寄存器1Fh为只读寄存器,其最低位代表颜色与所选定的是否一致,为什么不论我怎么改其它的的寄存器,它的最低位都一直为0,这种情况是否正确。
最后,我用了手册里面的默认值(除了输入改为AI22外),1Fh的最低位还是0,请问是什么原因?
什么是颜色 killed ?

saa7111a使用时芯片温度很高,有些烫手是否正常?

我参考了网上一些人的配置,颜色分量都不太对。

能否给出参考配置。

网友A(2009-08-14):
很老的芯片的了,现在普遍采用phliphs的7113/7114/7115,及TI的5145、5150等。

楼主(2009-09-15):
今天突然看到以前的提问,自己来解答:

颜色不对是晶振出问题,不是配置问题

网友B:
颜色不对是晶振出问题,不是配置问题
------------
呵呵正解,还有可能是型号电平不足,阻抗电阻出问题了

网友C:
晶振最好用品牌的,比较稳定,否则有可能出不来彩色图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