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AA7113 打 ESD 时 2KV 就死机?

楼主(2008-11-02):
一板子上用SAA7113,做ESD测试时,在视频接口处打ESD 2KV,结果一打就死了,表现为7113的行、场信号均没有输出,但复位后仍可正常工作。

在最靠近视频接口处,是已经加了ESD保护器件的,该ESD器件手册标称是接触放电 > 8KV,电容值40pF左右。

怀疑是打视频接口的ESD时,干扰串入地和电源,导致7113不能正常工作,仔细看了下PCB,地线也确实走得不是很好,但也不至于2KV也过不了啊,何况已经加了ESD保护器件。

将SAA7113换成工业级的SAF7113,没有起到任何效果。

请你各位在用7113时有没有碰到这种问题呢? 都是怎么处理的啊?

网友A:
可能是山寨7113;

楼主:
老耳火:

老耳火:
是有SAF7113啊, 在NXP的网站上查得到的, 新出的, 我手里头都拿到样片了, 可能是你问的那个NXP的暂时还不知道这情况吧,不过总代都不知道,有点奇怪。

不过跟SAA7113相比, 只是温度范围工业级, 其它的好象都一样. 而且SAF7113要贵很多。

"在视频口上加一个PRTR5V0U2X可以大幅改善",根据您的经验,在PCB布线没有太大问题的情况下,加了PRTR5V0U2X后,抗 ESD 能到多少KV?谢谢!

hq_y:
老兄,那个SAF7113的样片可是从非常正规的渠道拿到的,应该不会山寨的。呵呵。

楼主:
老耳火:

我查了下,PRTR5V0U2X的电容值只有1pf左右,吸收瞬间脉冲的效果应该非常好了

我最初用的ESD器件电容值100pf左右,结果效果很不好,后来像了个40pf左右的ESD器件,效果就好了些,当时怎么没想到再换个电容值更低的呢,有点木,呵呵。
谢谢提醒!

我明天换了再测下。

网友B:
以前一个产品也是加PRTR5V0U2X后就通过了ESD,很久了,好象是4KV。注意PRTR5V0U2X的电源脚一定要接到3.3V电源,否则没用。
请问你的SAF7113什么价钱拿的?看手册的时间应该是2000年就出了,为什么说是新出的呢?

楼主:
老耳火:

谢谢提醒!
我的SAF7113是直接从NXP那里拿的样片, 没出钱. 具体今后产品正式生产的时候拿多少钱还没谈下来.

说它是新出的, 那是因为我以前只知道SAA7113,不知道SAF7113, 所以就说它是新出的.^_^  ^_^

网友B:
to:wlsui

你是找哪家拿的,能不能告诉我?
还有你以前拿的SAA7113是什么价啊?

网友C(2010-12-07):
我司是国腾华南地区总代理,GM7113完全替代SAA7113,刚刚**民,是工业级的IC,有意请联系:13480994146或QQ105120204,孙烈财

网友D:
在芯片7113的电源脚和地脚之间跨接一个104并102的电容试试,ESD产生的辐射造成的

网友E(2011-03-22):
输入端加瞬变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