无线信号

楼主(2008-11-11):
(无正文)

网友A:
没有IC

你想做中波电台?自己好好研究AM中波的调制原理吧

网友B:
先得做台频偏仪才行啊。

网友C:
先去啃一本《高频电路》

基准振荡源、调制、高频功率放大、阻抗变换电路、馈线、发射天线
中波电台一般是调幅,不过你要玩调频也是可以的

楼主:
我现在正在做

..我就是想做一个点对点 的收发系统,, 想做低频。。信号什么的无所谓,给个响应就行。。 我现在采用无线发报机的原理搭  不知道是否可以成功